[打印机]
求助!HP M226dn 打印到一半卡纸

楼主(2022-04-30):
HP M226dn,打印到4/3时卡住,每次都在那个位置,字体变大并且被拉长了,如图。 主板和硒鼓换过还是一样,会不会是电源高压板的问题?
字体

网友:
换个鼓试试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主电机和激光器

网友:
卡纸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激光器上面的小板坏了

网友:
看下激光器旁边的dc控制小板吧,碰到过一次坏的和这个故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