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这个芯片的代换。PMBS3904-S

楼主(2022-04-30):
求这个芯片的代换。PMBS3904-S。戴尔主板的,像是精英代工。
X宝上面有卖,一个1.9元,运费100.00元
求大神指导下,用什么可以替代。最好是技嘉主板上有拆的。
芯片
技嘉主板

网友:
npn 三极管,很多 都可以啊

网友:
下载个半导小芯片 看下pdf

网友:
这个电路要求不高,,只要npn 脚位一样 估计就行

网友:
就是个NPN三级管啊

网友:
这个三极管PMBS3904在某宝大把的啊,丝印是T0460V100MA的,几块钱20只还包邮

网友:
一个1.9元,运费100.00元

网友:
三极管,丝印为t04,w04,1am,都可以,都是3904

网友:
pO4、tO4、WO4等都能用,如MMBT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