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 A1707 820-00928-A不升压维修

楼主(2022-04-30):
待机0.017跳动0.023-0.008反复跳动。
公共点0V. PP3V3_UPC_TA_LDO 3.3V   PPDCIN_G3H 5V-2.9V跳动.
查了很久发现PP0V8_SLEEP2_BUCK1  C4211电容微短至21欧。
圈的位置坏

网友:
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就是好的了

网友(2022-06-10):
待机0.017跳动0.023-0.008反复跳动。
公共点0V. PP3V3_UPC_TA_LDO 3.3V   PPDCIN_G3H 5V-2.9V跳动.
查了很久发现PP0V8_SLEEP2_BUCK1  C4211电容微短至21欧。这就是问题原因?

网友(2025-01-25):
捡 到  钱了

网友:
这个玩儿意是不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