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89 准备软件更新时出错

楼主(2022-04-30):
A1989 (准备软件更新时出错)不知如何下手,特来求高手指点.补充:格了系统重出现 (准备软件更新时出错)
       有时卡滚动条风扇狂转.
       有时滚动条一半重起
求助 求助

补充:

网友:
软刷固件试试呢

网友:
软刷固件

网友:
进DFU刷程序吧?

网友:
以前看过这个故障的维修视频,有点记不清了,不是DFU刷程序就是换CPU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刷T2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刷T2可以吗?

没有,更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