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的灯条灯珠坏了,是全部一起换,还是只换灯珠?

楼主(2022-04-30):
电视机的灯条灯珠坏了,是全部一起换,还是只换灯珠?
哪一种稳定,不容易返修。

网友:
我觉得换单条好一点

网友:
我换过单led  ,耐用性没有换全套灯条好

网友:
最好一条换,减少返修概率

网友:
灯珠发黄全部换掉,不要换灯珠,可靠性不高

网友:
整套全换,从来不单换一个或一条,这样不耐用,而且还要减小点电流才耐用

网友:
灯条全部换了,最好换成吕基板的散热好一些

网友:
换灯珠,降电流

网友:
换整套,处理好散热,例行降电流,这都是背光修理常规操作

网友:
想要好的口碑,就全套更换铝基板的,加大检流电阻值,保修一年没问题。想省钱看灯条损坏程度更换灯珠,也加大检流电阻保修一个月没问题。

网友:
想不返修的话就换整条不过灯条本身不贵我建议整套全换了反正换了起码 能撑个5-6年的。

网友:
小的电视机返修还行  ,要是大的 换灯珠返修   那还是有点麻烦  还是一套换了好

网友:
全换。不然好多不稳定的

网友:
换整套背光板,降低电流,改善散热,以延长背光灯使用时间。

网友:
全套一起换然后再拆电阻降低电流更耐用!

网友:
建议换全部,降电流,这样才耐用。

网友:
灯条的成本不算什么,整套换,拆屏才是重点

网友:
最好全部都换掉,单条换或者单灯珠换都容易返修,因为其他的也老化了用不了多久会坏掉。

网友:
这个还是全部换新灯条较好,同一批次灯珠寿命都差不多,一个坏,剩下的也差不多了,关健是总是拆屏易发生意外

网友:
现在LED电视,灯管很容易坏,建议为了省事,还是全部更换掉

网友:
整套的换的好

网友:
整套换 最好

网友:
最好技改 要不返修

网友:
这个就是废话  当然全部换新耐用  单换灯 容易返修 就算改电流都一样容易坏

网友:
最好全换,不然返修率高

网友:
不用想,肯定是全部一起换

网友:
一定要全换

网友(2022-06-10):
弄好散热是一样的,我经常一个灯换

网友:
当然是换全套的led背光更好

网友(2022-07-10):
想耐用的话还是全换,毕竟成本不高,而且拆一次很麻烦

网友:
肯定全部把灯珠换了最好,可以多收点费用,最起码再看三年没有问题

网友:
全部换 换单个我吃过亏 后期其他灯珠老化了还保护 还得拆屏。

网友:
修了几年电视经营,如果只坏了一个灯珠,而且灯条 板子很白很新,你可以赌一把  换单个,但是如果发黄或者坏了大于1个,你单独换坏的,基本上看运气  几天到几个月返修概率很大,我现在都是直接换所有灯珠,买的恒温台,换了好多台了  就一台返修的

网友:
肯定是全换稳妥些

网友:
全换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