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S440开机用一会后,如果重启就不引导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30):
THINKPAD S3-S440开机进系统用一会后,如果关机或重启就不引导了,反复显示LOGO,不引导,怎么回事?感觉好奇怪啊,硬盘换过了,散热也处理了,UEFI,mbr,等模式都改过,装过好几次系统了。大概关机2分钟左右开机就是正常的,使用也正常。随便放放电影,上上网,使用3-5分钟,不管是重启还是关机再开机,出现LOGO后,就黑屏,再出LOGO再黑屏,看上去是找不到引导。win7,win10都装过,bios模式改的应该不会错。实在想不出还有哪里的问题,电脑使用起来正常,1天都没有事。奇怪!奇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刷个BIOS程序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程序应该就好了。

好,我回头试试啊,谢谢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