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226A显示器用什么灯条,

楼主(2022-04-30):
22寸 梅捷显示器,跟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5996-1-1.html   这个帖子的一样
拆了屏清了下里面的灰尘,再装回去 就有问题了,通电亮一下就暗了,以为灯条有问题,几块钱买了就是下面这个,接头不是原装的2P接头, 换上去还是一样,

然后以为是高压板 换了高压板还是一样  驱动板换了也是一样,我买的这个灯条是不是不合适啊, 高压板空载我量是12V,   现在只能再买过灯条了,请问灯条是买哪个啊,多少V的,

网友A:
随便一个灯就可以了,只要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灯就可以了,只要能用

电压呢? 有33  24  51V 都通用的吗?

网友B:
这屏可以配改装灯条加横流板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屏可以配改装灯条加横流板一套

不会改啊,只能换灯条啊

网友:
建议连LED驱动板和灯条一起更换,就选择第一个图片的那种就行,记着把买led灯条带的小驱动板一起更换就ok。

网友:
原装的屏,指定不能随便找

网友:
第一组是 通用的 那个要连横流版 一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