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米air12.5寸不充电问题

楼主(2022-04-30):
前几天机械革命换了个南桥 刷了个biso解决了启动慢的问题 ,第二天又接到一台小米air12.5解bios密码的,脑袋一热 拆开主板就把图中的MXIC 251512E给干下来上了编程器,一顿操作后,淘宝也找人远程弄 说我拆错芯片了

装回去之后问题就来了 c口无充电电流 也没有pd升压  只能电池开机,插充电器在主板上能测到5v pd协议握手没有启动 最后查到我拆的是pd充电芯片码片,现在求助一个这个芯片的资料,谁手上有这个笔记本 ,帮我备份一下码片资料 或者大家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拆的时候不看芯片容量大小吗?  而且刷之前还不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的时候不看芯片容量大小吗?  而且刷之前还不备份?

大小怎么看 我都没有读出来  就点了自动 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
刷BOIS不备份?能显示的更要一万个小心

网友B:
我刚好有,你看下是不是这个版号 或者你把你的主板版号发出来我找找看 7t 2789401-A01 25L512E

网友:
512 啊大哥。哪有这么小的现在

网友:
传说中的小呆呆吗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吗?建议买块料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有,你看下是不是这个版号 或者你把你的主板版号发出来我找找看

看一下 一样吗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吗?建议买块料板吧。

嗯嗯 58咸鱼买了个 还没到

网友:
没烧糊  可能照片拍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有,你看下是不是这个版号 或者你把你的主板版号发出来我找找看

我刷进去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这个码片是不是对应加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有,你看下是不是这个版号 或者你把你的主板版号发出来我找找看

谢谢你 搞定了  写进去就好了  哈哈哈哈 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不是主板的版号,版号是2789401

网友:
蟹蟹分享,学习使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