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第一次修笔记本(神舟天运F4200)

楼主(2022-04-30):
1) 2009年,购买的人生中第一台笔记本电脑----神舟天运F4200。上班公司配有电脑,所以基本上很少用,丢在家里,偶尔开一下机。
2) 2018年,更换了1块三星250G固态硬盘,买了个光驱位硬盘盒把原来的硬盘用上。由于4G,DDR2的内存条很贵,同时电脑又只有一个内在插槽,所以只有2G内存将就着,安装了WIN7 32位系统。
电脑信息如下: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Service Pack 1 32位
主显卡        集成显卡
IE浏览器        版本号  11.0

基本硬件展示
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奔腾) 双核 T4200 @ 2.00GHz
主板        神舟
内存        2 GB ( 三星 DDR2 666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S250G1B0A-00H9H0 ( 250 GB / 固态硬盘 )
主显卡        英特尔 GL40/GM45/GM47/GS45 Graphics Controller ( 64 MB / 精英 )
显示器        MindTech MTD0001 ( 14.1 英寸  )
网卡        英特尔 WiFi Link 5100 AGN
声卡        瑞昱 ALC662 @ 英特尔 82801I  高保真音频

3) 今年,3月份某天,准备用一下电脑,竟然开不了机。症状:插上电源,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硬盘指示灯闪一下,屏幕闪一下。重复这个开机过程几次,关机。
处理:拆机,整机清灰,重新组装好,效果一样。
当时想,用了这么多年了,也没考虑过要维修。拆除硬盘,挂闲鱼上,150元包邮。挂了1个月,没人要。

4) 2022.4.9,逛闲鱼,看到有个卖家在出神舟承运F420T(XP系统可以开机;键盘掉键;C壳缺了一个口;没有电池;没有适配器)。当时想,其它的那些损坏都无所谓,只要主板能用,换到我的壳里面就OK了。最终,卖家要求不走平台,120元自提。

5) 2022.4.9,拿到机器,测试,XP系统可以开机,无线网卡不能用,插上我的F4200网卡,不能开机。
换上我的WIN7系统,驱动安装好。再测试,最终确认以下问题:
A,首先,无线网卡不能用。--没关系,我有USB  wifi接收器。
B,3个USB接口,有一个不能用。USB接口位置发热严重。
C,声音输出有问题,无论是插上耳机,还是外放,都有杂音(嘶嘶声)。
D,光驱还不是SATA接口的,我的机械盘装不上。留着吧,光驱还不读盘。实在是无语了。
E,读卡器不能用,这都是小问题。忽略不计了。

前三个问题,实在是影响使用。首先,购买之前没有问清楚。其次,碰到的卖家也不厚道,我看了一下收款方,某某维修店,TMD,不要跟我说,这些问题他都不知道。

6) 没办法了,实在是郁闷,收到一块破烂主板回来。好吧,好歹多年以前也是学电子专业的,自己动手试着修一修吧!
先上抖音,搜一搜笔记本主板维修,研究了一些视频。
然后,选中了一个西瓜视频上的视频教程——北京晶普龙芯科技有限公司出品,谢锐老师主讲的笔记本维修教程。
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断断续续的把70多个视频翻了一遍。重点的,多看了几遍。

7)修复USB接口   检查发现USB供电与地,发生短路。对照几个USB周边的电路,发现主要是一些电容。找到故障的那个USB接口、拆除1个最大个头的电容。哈哈,不短路了。找到一块废手机主机,拆了个相同大小的,换上后OK。

8)试着修复音频输出从谢锐老师的视频学到了,根据主板号,查找图纸。F420T板号:37GU41100-11;F4200板号:37GU41000-10. (从板号就可以看出,两台电脑的主板多相似)
百度一搜,迅维网里面有。好,注册个账号。——感谢迅维网赠送的20积分。花了4积分,下载了上面两份图纸。

首先,考虑到耳机和外放都不行,那就检查公共部分 ALC662/883周边电路,跑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没有解决问题。
其次,做了个大胆的尝试,把F420T和F4200的音频芯片和功放对调。
用我自制的风枪,以及不给力的烙铁,搞得相当的辛苦。
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呼……

―――――――――――――分界线――――――――――――――――――――――――――
对比了一下,两块主板。我的F4200的主板品相还更好,那我为什么不把自己这块主板修好。需要配件直接从收来的这块旧主板上拆呢!
OK,开工!!!
1)粗略的看了一下电路图,还没研究清楚,就开始动手了。怀疑APL5912故障,拆下来后,从F420T的主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发现问题依旧;如果就此打住也好,但更手贱的是,去拆编号C489的电容,为后面的维修增加不少的麻烦。实际原因是VCNTL脚,+5V电源没有过来。导致的1.5V电压无输出。

2)沉下心来,再次研究电路图,按照上电时序,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检查。手写记录检查情况。

3)发现+3.3V和+5V都没有产生,认真对照电路,发现G极的控制电压5V_ON_HV信号没到位。一开始是怀疑Q43不良导致,DS极之间阻值才1.15千欧;后面发现R148+C171与Q43的DS极并联后,到地。经测量发现C171对地短路。把5V_ON_HV信号拉低至1.45V。Q15、Q37都没有导通,所以+3.3V和+5V没有产生。

4)原因找到就很简单了,到F420T的主板上拆个电容下来替换掉。本来到此应该就结束了,很遗憾,由于心急,没有查找到真正原因,就开始乱拆。上面第1步拆的C489是个很小的电容,由于焊接水平问题,把电容焊坏了,都没有焊上。只得到F420T的主板,再拆个类似的焊上。(PS:后面想把F420T的主板修好时,这里埋了个雷,由于复位时粗心,把AO4468场管给烧了,到现在还不能开机。所以修机时,一定要谋定面后动,能拆场管,就别去拆小电容小电阻,焊起来太痛苦了)。

5)当当当当,裸板上电,电压0.8V的样子。装上F420T的硬盘(160G的机械盘,又给闲鱼卖家给坑了,标配都是250G的,这点是问过他的),然后上电。擦的一声,开不了机,是硬盘的声音。心里咯噔一下,凉凉了吗?换上我自己的固态硬盘,一串串的英文字母跳出来,泪流满面啊,总算没有白搞,可以开机了。

至此,我的神舟天运F4200不开机故障,经过不断折腾,算是修好了。
看下,还能陪我再战几年。

至于,回收回来的F420T,终于被我整得不能开机了。目前除了0.9V的VDD_CORE电压,由于AO4468击穿,没有产生。其余供电都正常。等配件买回来后,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自制工具图片

网友A:
为楼主的精神点赞,过程曲折,不如一行 行行如隔山 看来说的没错

网友:
楼主辛苦了!其学习和动手能力值得我等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楼主的精神点赞,过程曲折,不如一行 行行如隔山 看来说的没错

是的,隔行如隔山,比如说基本的焊功,如果水平还可以的话,这次的维修,很多弯路都可以不走的。

网友B:
这个专研精神可以

网友C:
就一个电容不良,拉低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电容不良,拉低电压了

是的,就一电容的故障。被我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专研精神可以

谢谢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第一次修电脑,记录一下,谢谢支持

网友E:
这是精英志合贴牌本

网友:
扔了吧老古董,,

网友F:
同样也不是专业人士,业余爱好者顶你

网友:
哪个位置?好像没有烧糊的地方。

网友:
感谢专业人士关顾,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学习能力很强

瞎折腾而已,这折腾的时间成本太高,还不如多赚点钱

网友:
是的,2009年的机子,相当的古董,几乎不怎么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是精英志合贴牌本

对,精英志合代工的。以前确到过方正笔记本,也用类似的板子,外壳都是一个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样也不是专业人士,业余爱好者顶你

玩玩可以,别太投入。太浪费时间

网友I:
这机子真有点年头了

网友:
2022.5.2 更新一下,回收回来的那台F420T的维修情况。
总体情况:虽然原来板子问题很多,但是经过我一翻拆腾彻底不开机了。准备当料板,不再拆腾了。

一,折腾过程,参照图片来描述

1,因为修F4200,损坏了两电容(1个是故障点,另一个上面有交得,是我焊坏的),所以征用了两个电容C153和C143,图示1,2位置。后面再看图发现,选择得不太好,VDD_CORE和1.8V_REG两路都影响到了,应该在同一路拆配件。
2,复位时,太不注意了。随意从手机废板上拆了两个电容换上。首先,容值耐压不知道是否OK;其次,更换前后,没测一下关键数据,导致送电不正常后,发现C143短路,也不知道没送电前是否是正常的。

3,此时电流值0,1.5A左右跳动。测量VIN电压也是一直波动。发现是Q35场管(图示3:AO4468)击穿,拆除后,除VDD_CORE和1.8V_REG外,其余供电都正常。淘宝下单买了两个场管。
4,换上1个Q35场管,再次击穿。发现J16,J17对地阻值很低(图示5),大概16欧的样子。然后就开始大拆了,包括OZ8138,其它几个场管,还有二极管,拆完了阻值还是差不多。
再想着,是不是C143有问题,又在手机主板上找了个相似的换上。PJ16测得16.4,PJ18测得32.4欧,想着1个输出0.9伏,1个输出1.8伏,好像是成正比的。
上电再试,这次把PQ38(图示4)给烧了,PQ35没坏

5,此时,才不得不愿意考虑是不是独立显卡给烧了,断开PJ16,PJ17,测得负载还是16左右,前级500多;断开PJ18,PJ19(图示6),前级500多,后级32.4欧。
此时已没有配件了,又想确认一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那就先试VDD_CORE,没接负载,是不是有0.9伏输出。试完再把PQ35拆到PQ38试1.8V_REG是否有输出。
测试情况,PQ39的S极,还是D极,有0.5伏电压。PQ35的D极:19.8伏(VIN电压),S极0伏,没有导通;测量G极,好像是3.3伏。……此时,再次不小心,G极和网线接口外壳碰到一起,再次把PQ35击穿短路了

也就是说1.8V_REG那路也没法试了。

二、如果,要进一步测试的话。准备如下操作:
1,依旧断开连接点
2,C143,C153按原值替换
3,更换PQ35,PQ38,无负载时,测试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再依次接入1.8V_REG和VDD_CORE的负载。不行,顺序对调一下。或者两负载同时接入。
如果依旧不行,那拆装显卡,那真搞不了

三、存在疑问:
1,电容的规格不同,是否是导致场管击装的原因。
2,显卡负载的阻值,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子真有点年头了

换个固态硬盘,其实还是挺溜的。办公用,还真没压力。

网友:
补充两张照片

网友J:
不容易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对,精英志合代工的。以前确到过方正笔记本,也用类似的板子,外壳都是一个模子的。

可惜精英志合不公开笔记本的bios,没蓝天人性化!

网友K:
才用一星期掌握了70集教程的精髓,看来电子专业真不是盖的,没白学啊

网友L:
高手啊,原理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容易啊。。。。。。。。。。。。。。。。。。

哈哈,真是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才用一星期掌握了70集教程的精髓,看来电子专业真不是盖的,没白学啊

早忘光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啊,原理图都画出来了

哪有那么牛逼,迅维网下载的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惜精英志合不公开笔记本的bios,没蓝天人性化!

不会玩,能开机状态好像能更新bios。不能开机时,不知道是怎么刷的,需要什么家伙?

网友M:
这风枪温度如何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风枪温度如何控制?

可以调的,最高到400多度吧!
临时用一下而已,比较重。然后出风口不合适,我就用醋酸脂布胶带包了一下。

网友N:
楼主厉害啊,这研究劲头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厉害啊,这研究劲头值得学习

谢谢点赞!水平有限,喜欢折腾而已

网友O:
楼主专研精神可嘉

网友P:
楼主现在做什么工作,  很厉害啊

网友P:
请问怎么搜那个笔记本维修视频, 我想看看

网友Q:
技术可以   就是机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专研精神可嘉

谢谢点赞!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现在做什么工作,  很厉害啊

谢谢点赞!现在环保行业混饭吃

网友H:
引用 网友P:
请问怎么搜那个笔记本维修视频, 我想看看

下载个西瓜视频APP。搜索笔记本维修,或者精准点的话,按我帖子里的信息搜。

网友P:
引用 网友H:
下载个西瓜视频APP。搜索笔记本维修,或者精准点的话,按我帖子里的信息搜。

我在抖音里搜的没找到, 再下西瓜手机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技术可以   就是机没必要了

谢谢支持,修起来丢家里偶尔用一下。比如说小孩的五一实践活动要做个文档啥的,能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在抖音里搜的没找到, 再下西瓜手机满了

那不一定要看这个,抖音搜一下,有没有系统一点的教程也行的。

网友R:
现在愿意钻研修笔记本的越来越少了
楼主还是要买好一点的工具  风枪快客2008 烙铁用那种T12的 没多少钱
好的工具事半功倍

网友S:
精神可嘉  值得学习

网友T:
佩服楼主,从0开始。。。。。。。。。。。

网友U:
分析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V: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这样搞搞也好,学会了捷径   直接走捷径永远都学不会

网友W:
不是搞维修的,也可以那么深入?😂

网友X:
楼主是基础知识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现在愿意钻研修笔记本的越来越少了
楼主还是要买好一点的工具  风枪快客2008 烙铁用那种T12的 没多少钱
好的工具事半功倍

是的,工具很重要。焊接的过程那是相当的艰辛

网友:
引用 网友S:
精神可嘉  值得学习

谢谢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Y:
学习到了   感谢分享

能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那就没白码这么多字字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佩服楼主,从0开始。。。。。。。。。。。

也不是的,应该算是科班出身,只是一直没从事这个行业。

网友Z:
神童,。。。一个星期就会修电脑,我修了二十多年都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U:
分析的还是可以的

谢谢点赞!再次感谢谢锐老师的教程,能进行适当的电路分析,能少走很多弯路。抽丝剥茧发现问题的过程,妙不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谢谢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V: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这样搞搞也好,学会了捷径   直接走捷径永远都学不会

整个过程比我描述的还曲折,还精彩

喜欢折腾的话,就动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谢谢点赞!{:

网友:
夸得我都相当的心虚。
没想到第一次发帖,这么多人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不是搞维修的,也可以那么深入?😂

也有点赌气吧!被闲鱼那家伙给坑了,关键是还被老婆说了一下

,所以花了不少时间折腾。
当然,运气也比较好,刚好碰到的故障在能力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是基础知识扎实啊

在学校时,基础还可以。后面没有用到那些知识,就忘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神童,。。。一个星期就会修电脑,我修了二十多年都还在学习中。。。。

哈哈,前辈,太抬举我了!
我这就换个键盘,换个硬盘的级别

网友AB:
有韧劲,能折腾。。。。。。高手在民间

网友AC:
修东西最主要的就是不放弃,花好长时间修不好的东西,也只是一烙铁就完成了

网友AD:
第一次都有这么高的造诣 很牛逼

网友AE:
楼主的专研精神可以。。。

网友AF:
楼主笔记写的不错么

网友AG:
技术的AOWEI

网友AH:
感觉很认真。。。。。

网友AI:
瞎折腾而已,这折腾的时间成本太高

网友AJ:
为楼主的精神点赞,过程曲折,不如一行 行行如隔山

网友:
哈哈,真是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有韧劲,能折腾。。。。。。高手在民间

谢谢支持,瞎折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修东西最主要的就是不放弃,花好长时间修不好的东西,也只是一烙铁就完成了

谢谢支持,凑巧找到原因。本来是很小的故障,走了很多的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第一次都有这么高的造诣 很牛逼

平时也喜欢折腾,动笔记本主机是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的专研精神可以。。。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笔记写的不错么

写一写,理一下思路,有好处。不然做了什么工作,很可能自己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技术的AOWEI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不错,好技术

谢谢夸奖,如你的楼下所说,技术谈不上,比较认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感觉很认真。。。。。

这个评价,很中肯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瞎折腾而已,这折腾的时间成本太高

是的,前面也是这样回复网友的。折腾是很花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为楼主的精神点赞,过程曲折,不如一行 行行如隔山

谢谢支持

网友:
是的,很不容易,觉得挺有意义,才想着写个帖子,记录一下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AG:
技术不错,可以开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技术不错,可以开店了

没有那么历害呢。维修很需要耐心的,有些时候维修没思路时,要放一边,冷静一下。我的性格可能不是很适合,老想着尽快把事情处理完,没处理完就会继续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