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32寸曲屏显示器闪红灯不开机

楼主(2022-05-01):
通电按开关亮一下背光熄掉然后红灯不停闪烁,测量12v 5V 3V 电压正常稳定,高电压在闪红灯的时候电压24V左右,按开机跳到60多v.,不接屏线,不接背光,按开机等二秒左右也是红灯闪烁,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
有大神指教一下吗?

网友:
灯条电路保护了吧,用测试仪测试一下灯条有无短路

网友A:
还是电源板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修好没,我也一台这现象

网友:
既然你说的12v,5v,3v,都测试过了,有没有测试主芯片的1.8v或者1.5v或者1.2v之类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2022-07-12):
bios刷下试试

网友:
曲面的  我不修了    怕弄坏屏幕

网友:
就是背光的的问题

网友:
外接一个好的灯条。马上可以判断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22-11-1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源板问题.带不起负载.

电源板我换了块新的,但是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源板问题.带不起负载.

电源板我换过了,确定不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一模一样。

网友:
亮灯 不开机 是啥问题    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