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 3 A2134 开机无背光,暗屏维修经历

楼主(2022-05-01):
直接进入主题ipad air 3,ipad air 2019 摔了一下就这样了,可以开机,开机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苹果LOGO,插充电器也有声音,因为也是第一次修air 3,修之前就来NB的迅维网看了看,有没有什么通病啥的,比如像7代音频那种一摔就坏的那种,哎 找了一圈都说屏容易坏,我那个心呀,瞬间凉了半截,真的是屏么,据说可贵了,翻箱倒柜好在找到一张

既然有,咱就装上试试呗,好吧还是暗屏,老老实实修板子吧 ,屏蔽罩拿掉后 直接显微镜下走一圈,瞬间找到故障

两个二极管击穿了,不会就这么简单吧,二极管换了就能显了么,心里一阵狂喜,直接把2个二极管拿掉,果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后极部分短路,就是以下部分短路

开始烧鸡大法,一顿烧 一顿摸 居然不发烫,很烦,不就十个电容么 我挨个挨个拆,我就不信十个拆完还短路,还短路我就换电源不就行了吗,虽然我没有电源ic,果然老天眷顾我,我还是幸运的,刚拆到第二个就不短路了,电容C82R4被击穿,既然不短路了,我们就找两个二极管装上,注意二极管有极性,不要装反了哈,装机开始测试,装屏,很好,依然暗屏,测测电压,电感L82P0,L82R0,二极管D82R0 D82P0 都有VCC 4V供电,但是没有升压,难道是电感坏了??可是我没有这种形状的电感,然后在三星烂机子上随便拆了个电感换上去试试,结果 直接发烫

很好,二极管发烫,难道电感这种形状不可以代换么,找个一样的换上去试试,依然发烫,什么原因呢,打座子阻值发现问题,14和26脚阻止只有280,实际应该480,那为什么会被拉低呢?顺着这两个脚往下查,发现刚刚发烫的二极管D82P0,两端阻止一样,好家伙,果然又被击穿了,又找了个二极管装上去,一端阻值280 一端600,难道ok了,正常不是应该480么,扣屏试试呢,好家伙 现在是两个二极管都发烫,直接又被击穿了,还是两个,一切又回到了最初,难道电感坏了,直接把大电感换了,又换了两个二极管,咦,座子对地回到了500 ,好像正常了

扣屏,它亮了,它亮了

不容易啊 总算搞定了,烧了好多二极管,来来回回换了6颗,装机,结束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修机真不容易

网友A:
电感坏?会不会是虚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坏?会不会是虚焊啦

不是虚焊 一般二极管被击穿 都是因为后极电流过大 有短路 电感 二极管 电容都需要更换

网友:
最好是背光整套更换

网友:
哈哈哈 ~~ 修机不容易啊

网友:
跟iPhone 6代一样,背光电容短路必坏二极管,就算电感不坏,背光也没有原来的亮,匝间短路了。所以看到背光电容短路的,直接二极管,升压电感全换就对了。

网友:
感谢分享,电感坏的例子不多

网友:
电感匝数不一样代换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坏?会不会是虚焊啦

电感坏的确实不多,但是你看看那两个二极管烧的样子,说明什么,换句话说电感也很烫的,电感就是个线圈绕着,漆包线,温度长期高的话,线圈的外层绝缘或多或少会有点影响,轻微的短路我觉得不足为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坏的确实不多,但是你看看那两个二极管烧的样子,说明什么,换句话说电感也很烫的,电感就是个线圈绕 ...

嗯,以后真没了解过电感怎么更换,之前遇到的都是些小电感,基本都是短接,或者就是有料板 直接搬运,没怎么换过大电感

网友C:
感谢楼主,修机子十年。自诩没遇到过超过两天的问题,这个是唯一一个,感谢你的帖子让我的思路打开,文字也写得很好,有条有理,清清楚楚,看得出来是个很有天赋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修机子十年。自诩没遇到过超过两天的问题,这个是唯一一个,感谢你的帖子让我的思路打开,文字也写得很好,有条有理,清清楚楚,看得出来是个很有天赋的人。

你也遇到同样的机子 同样的问题了么

网友(2022-06-22):
为啥骂楼主,没啥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