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保护控制芯片旁边的mos管短

楼主(2022-05-01):
隔离保护控制芯片旁边的mos管短路了,为什么没有烧19v。百思不得其解。电脑也能正常运行。就是不能充电。这个mos管,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你都说保护隔离啦。当然不会烧19V。还能用。只是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保护隔离啦。当然不会烧19V。还能用。只是不能充电。

是的,不能充电,需要怎么弄。才可以充电

网友:
短路了就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