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不久就迅速加热

楼主(2022-05-01):
这是一台联想 V470c笔记本电脑,症状是  开机不一会 红色框选的地方及风扇处就非常的热,这具体是什么情况?还请站内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联想 v470c 笔记本电脑,加了内存  加了硬盘,win10家庭中文版。软件系统运行偶尔卡屏死机,硬件就是框选的区域和风扇热

网友A:
这垃圾机子还装win10 不卡才怪了  键盘下面是风扇 肯定温度高啊  你散热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垃圾机子还装win10 不卡才怪了  键盘下面是风扇 肯定温度高啊  你散热有问题

谢谢大神! 这台笔记本  加了内存 ,加了硬盘,运行系统开机挺快 就是运行WPS office 出现过两次卡屏 死机,散热不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
天气太热了吧

网友:
我们这里现在每天的最低温度还零下好几度呢!

网友:
换热管看看,有可能热管到寿命了

网友:
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做,有句话叫干死自己的不是同行是跨界

网友B:
不懂不要乱拆,扩大问题

网友C:
这是个小白来学技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小白来学技术了啊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我该怎么修复它 一开机发热的症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不要乱拆,扩大问题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我该怎么修复它 一开机发热的症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垃圾机子还装win10 不卡才怪了  键盘下面是风扇 肯定温度高啊  你散热有问题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我该怎么修复它 一开机发热的症状呢?

网友:
清灰  换好的硅胶  或者给风扇改常转

网友:
散热系统不良,清灰。

网友:
这每次关机电源 风扇不能迅速关闭 ,每次几乎都得将近一分钟才能完成关机任务!怎么回事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解答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D:
你这温度高应该是电脑系统里面装了一堆的软件吧,建议先重装一个系统看看,不行的话给CPU加几个电容,清灰上硅脂,风扇改常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温度高应该是电脑系统里面装了一堆的软件吧,建议先重装一个系统看看,不行的话给CPU加几个电容,清灰上硅脂,风扇改常转

联想v470c  加了硬盘 和内存  装了win10系统就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联想v470c  加了硬盘 和内存  装了win10系统就出现这样情况

一般4代以下我都不给装Win10,因为带不太动。如果客户一定要装就给装1709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4代以下我都不给装Win10,因为带不太动。如果客户一定要装就给装1709

谢谢大佬的帮助,我关注您了!让我知道我的是二代CPU 、win10系统还装的  1903的,求 1709 的 链接 或 更彻底的解决办法!

网友:
在? 2代处理器上w10,为啥不上w1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我该怎么修复它 一开机发热的症状呢?

拆以永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4代以下我都不给装Win10,因为带不太动。如果客户一定要装就给装1709

大佬  ,我装  1709(×64)的 ,还是1709(×86)的!

我下载的是   2017九月份更新那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