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容损坏导致显卡出现奇怪故障

楼主(2022-05-01):
故障现象:
        一块GTX960,显卡往往一次不能正常工作,需要重启几次才能正常启动,启动后显卡工作无异常。

维修过程:
        先用转接板上电,发现要么全部出供电,要么一个都不出。没有出供电的情况下测量供电,发现除了5V,其它供电全部为0。按上电时序,先查NVVDD,发现电源管理芯片为NCP81174,经测量,VCC正常,EN也正常,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正常时PWM信号全部一样的频率,不正常时PWM信号每个通道都不一样,波形不规则,是杂乱的波形。

更换81174,无改善。怀疑外围电路电阻可能有损坏,一个一个的检测,没有发现异常。最后没有其它办法,翻来覆去察看电路板,发现显存外围一颗0402的电容掉件,这是FBVDDQ的退耦电容,少一个应该不会有影响,应该不是故障点,再用显微镜观察四周,发现另外一颗一样功能的电容上有裂纹,更换后再测试,显卡恢复正常,每次启动都能出全部供电,功能测试也没问题。

总结:
        这是一个少见的现象,按照上电时序,应该是先出核心供电NVVDD,再出显存供电FBVDDQ,最后出PEXVDD及其小供电。本来FBVDDQ出问题不应该影响到NVVDD,可能是因为电容裂了之后没有导致短路,也没有断路,而是变成了电阻一样的东西,这就导致FBVDDQ工作异常,进而导致PEXVDD及其小供电异常,核心没有正常运行,于是给NCP81174发送信号,停止工作,或者发送的信号有错误,造成NCP81174不能正常工作,于是就造成有时有核心供电有时没有的现象。

总结教训就是,以后要先检查有没有掉件,如果有掉件,还要在其周围仔细查看有没有其它坏件,虽然这样大海捞针式的检查很费事。

网友:
裂了就应该是断路。

网友:
看来观察法在维修中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A:
這眼睛得多細才能發現問題呀才能發現問題呀

网友:
就是这种小东西最能搞事情

网友B:
估计会返修,81174工作不稳定,重点查81174 12转5V(公版,12V加限流电阻转5V)的那个大容量0402贴片滤波电容(1UF),和VREF VRFIN两个脚连的退耦贴片电容。

我遇到过81174搞死不工作,是上家把上述两个小贴电容互换错位置(两个电容容量不一样的)导致81174不工作。真是找一死才找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会返修,81174工作不稳定,重点查81174 12转5V(公版,12V加限流电阻转5V)的那个大容量0402贴片滤波电容(1UF),和VREF VRFIN两个脚连的退耦贴片电容。

我遇到过81174搞死不工作,是上家把上述两个小贴电容互换错位置(两个电容容量不一样的)导致81174不工作。真是找一死才找出问题!

这种引脚间的RC网络的问题最难搞了

网友:
这种小问题最难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会返修,81174工作不稳定,重点查81174 12转5V(公版,12V加限流电阻转5V)的那个大容量0402贴片滤波电容(1UF),和VREF VRFIN两个脚连的退耦贴片电容。

我遇到过81174搞死不工作,是上家把上述两个小贴电容互换错位置(两个电容容量不一样的)导致81174不工作。真是找一死才找出问题!

要是我这样的水平碰到这种问题打死也修不好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牛 得花不少时间吧

网友:
楼主技术好奇,最终还是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眼睛得多細才能發現問題呀才能發現問題呀

这就要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这样的水平碰到这种问题打死也修不好的

修不好不是很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