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050A2545601触发掉电

楼主(2022-05-01):
slp_s3#出来瞬间掉,测量待机3.3V触发瞬间上升到3.7V左右,怀疑和5V之间有短路。把同时需要3V和5V的零件挨个拆,拆下这个U3053后,电压正常了,型号是C20907P。更换后正常启动。

网友A:
一个一个换。。。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换。。。花了多长时间。。。

拆了两天才拆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了两天才拆到呢

按照1小时100元工时费,要收不少钱

网友:
有些问题是这么的 。维修本来就累。不是说付出就一定有回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1小时100元工时费,要收不少钱

花了十个小时,只收到一个小时的钱,你说气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了十个小时,只收到一个小时的钱,你说气人不

没生意的时候可以

网友:
这个维修时间成本高吧,要一个一个拆

网友(2023-07-27):
顶贴支持。维修时间成本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