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70 不开机维修,版号CE570 NM-A831

楼主(2022-05-01):
接收一台E570,客户自述长时间没有使用,不能充电开机,
插电流表,待机0.01-0.05来回跳动,开关灯闪,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目测主板待机3.3V附近有腐蚀痕迹,如图:
清理干净,测PL201对地阻值正常
再次上电测试,故障依旧,测PL201无电压,
PJ201有12V,但不断跳动,断开PJ201后12V不再跳变,锁定故障点。
测PU201的工作条件,发现第一脚开启只有0.4V多,去掉PR208恢复3.3V正常,但是PL201依旧无电压,看来需要更换PU201了。
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网上搜索发现SY8208B可以通用.
元件盒里面找到一个换上去,再次上电,待机0.00,待机3V  5V都有了
按开关正常亮机,维修结束,奉上验证好的BIOS.

ThinkPadE570 CE570NM-A831Rev3.0BIOS-8M.zip

网友:
谢谢分享BIOS,先收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