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成就14-3468 15341-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5-01):
戴尔成就14-3468,原故障 待机0.054  不触发,
没什么技术含量  只当解闷看看~~

拆机发现隔离管糊了,直接拆掉,对地测了一下245 有点低

不管了 看了一下图纸  直接找个N管换上 ,焊盘刮了一下 糊的地方刮掉 一坨锡 管它美观不美观 后期在美工 先弄好在说

直接插表大短路     问题的根源就是大短 引起的。 直接烧机 元凶在此! 开关排线下边大电容

扣掉 待机恢复正常, 触发正常  直接进系统  发现无独立显卡。

之前硅脂并没有擦掉 也没注意看,擦干净了以后发现GPU晶体一个角损坏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位置引起的,合计加焊一下试试吧,这下可出事了。。。。

加焊后触发到0.385掉电  也没有BGA 没有重植  也不是什么好显卡 合计合计还是放弃吧,直接改成集成显卡

论坛内也没有这款改集显的资料, 所以就先拆电感,拆了还是掉电,

继续拆, 最后 电感、显卡供电芯片、显存供电芯片 拆掉后正常启动进系统

到最后只想告诉大家  这个机器改集显 拆供电芯片就行!

后加上BIOS 这个亮机快,论坛找了几个刷过 有的慢 有的掉电 可能版本不同

网友:
学习了,还可以改集显,厉害!

网友:
能改好,多少赚一点辛苦钱

网友:
终于学到改集显最简单的一招了。。。。

网友A:
楼主标题的板号15341-1 少了一个1

网友B:
拆供电芯片还要拆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标题的板号15341-1 少了一个1

哈哈  我记得我打了啊  咋就没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供电芯片还要拆MOS管,

没拆MOS管!  直接拆供电芯片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是游戏本,要不要独立显卡无所谓了。

网友:
糊的地方刮掉

网友D:
收费多少钱?我想知道

网友:
还要拆掉mos管吧,不然一路烧~~

网友E:
不要误导别人,只拆芯片不拆场管,通电会死一大片

网友:
赚钱就行

网友F:
只拆供电芯片   场管会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拆MOS管!  直接拆供电芯片可以的!

只拆供电ic,不拆mos管,mos容易短路了,是你运气好,上管最好一起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拆MOS管!  直接拆供电芯片可以的!

mos的G极悬空?公共点电压直接下去了

网友:
不会吧?我上次修一块主板,拆了电源管理芯片没拆MOS管,结果CPU都搞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费多少钱?我想知道

卖他一个同等配置的机器 收了一千 这个机器是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误导别人,只拆芯片不拆场管,通电会死一大片

机器看电影已经看了一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拆供电芯片   场管会短路的

机器看电影一天了 没啥问题啊, 是我好运吗??  一会还是把上下管拆了吧!

网友:
LEARN SOMETHING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
学习了,竟然还能这样

网友:
修的可以    大师了啊

网友:
直接插表大短路,插表是指?小白不懂,不好意思

网友G:
拆供电芯片,一定要拆mos管,负责mos管不受控制,烧一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要误导别人,只拆芯片不拆场管,通电会死一大片

记得MOS 控制脚 悬空(包括五PWM芯片  PWM到G级断线 )都会烧

网友:
还不如断电感

网友:
断电感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记得MOS 控制脚 悬空(包括五PWM芯片  PWM到G级断线 )都会烧

拆MOS 和不拆MOS  都玩了一天  都没问题~~~ 测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拆供电芯片,一定要拆mos管,负责mos管不受控制,烧一片

拆MOS 和不拆MOS  都玩了一天  都没问题~~~ 测试了

网友I:
拆供电芯片不拆MOS管吗

网友:
这款机有待机触发不了,拔掉主板电池自动触发,加焊CPU OK,修过几台了不懂是不是通病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没拆MOS管!  直接拆供电芯片可以的!

不拆mos管是把显卡彻底烧死了么?

网友:
上次有个惠普  我也是这么搞好的  看着显卡周边的 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供电芯片不拆MOS管吗

都说要拆, 我实际测试了  拆和不拆都看一天电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拆mos管是把显卡彻底烧死了么?

拆和不拆 我都测试了一天,没区别,也没有出现其他地方烧毁,显卡本身就坏了  要不然还拆啥!

网友:
能把摘掉的电源芯片位置拍照一张就好了

网友:
很有心的楼主,谢谢分享,赞

网友:
遇到这样的改集显简单直接的机器就是顺心又顺手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没拆MOS管!  直接拆供电芯片可以的!

这是错误的做法,不拆MOS管只拆供电芯片,会使MOS管失去控制,19V会直接短路

网友L:
这个直接翘电感就可以用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错误的做法,不拆MOS管只拆供电芯片,会使MOS管失去控制,19V会直接短路

那为什么我这个没拆MOS管也是可以正常使用呢? 不是抬杠  真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直接翘电感就可以用集成

不行的~   试过了   拆的时候就是从电感开始拆的

网友:
我头几天才改了 就是翘了你最后一张图片的2个电感就好了

网友:
拆供电芯片就行??楼主别坑我这个小白,G极悬空

网友:
这种好几个问题的,修 得好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拆MOS 和不拆MOS  都玩了一天  都没问题~~~ 测试了

只有台式机才敢这么玩,因为台式机的PWM电路都有下拉电阻在场管G极,而笔记本的PWM电路却省略了这一个电阻,一旦拆除PWM芯片,场管G极就悬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所拆的PWM芯片,还有下级驱动芯片,它不是直接驱动场管的,由驱动芯片输出PWM波形驱动场管,这样子你拆除PWM芯片是安全的

网友:
看完帖子还要看下评论,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台式机才敢这么玩,因为台式机的PWM电路都有下拉电阻在场管G极,而笔记本的PWM电路却省略了这一个电 ...

学习了!  感谢!

网友M:
怎么做到拆供电芯片不拆MOS管不烧机器的还能开机的?我当初这么干直接把板子烧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怎么做到拆供电芯片不拆MOS管不烧机器的还能开机的?我当初这么干直接把板子烧废了

图片 最后一张  铜管下边是芯片, 那俩MOS管还在

网友:
BIOS可以用 开机快

网友:
以前遇见一个不会弄

网友:
有蛮多拆电感就行

网友:
最好的就是一套全拆了 ,可靠点

网友:
技术成熟才能有楼主这速度啊

网友:
终于学到改集显最简单的一招了

网友:
终于学到改集显最简单的一招了...

网友:
直接拆风扇控制什么会正常吗

网友:
改核显,客户要接受嘛

网友:
芯片不拆 一烧一大片 的

网友:
烧的挺惨的啊

网友:
感谢提供BIOS

网友:
这种大短路的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楼主不错,,仔细,认真,值得学习

网友:
多谢分享软件,找了好久

网友:
只拆供电IC 不断上管供电还不烧死啦

网友:
这款机器CPU太爱坏了。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
了解了这款改集显的方法,谢谢!

网友:
没有独显也可以用

网友(2022-08-14):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是拆供电上管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