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rog strix Z370-G GAMING点位图我的bios焊盘脱落 ...
求ASUS rog strix Z370-G GAMING点位图我的bios焊盘脱落了

楼主(2022-05-01):
bios焊盘脱落了不知道从哪飞线起
z370-g这个主板
华硕真抠门,不用可拆卸芯片。
华硕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用不着
kindharry
已经焊好了,可惜没反应。
详情

网友:
已经焊好了,可惜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用不着
已经焊好了,可惜没反应。

网友:
走的飞线不成功啊,sop改的dip,都是25q128的bios芯片

网友:
开机还是没反应。

网友:
难道华硕主板挑bios芯片?

网友:
应该可以,线接对的情况下,你不如直接原芯片焊主板上面,最多飞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