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神奇的问题,联想t440s笔记本进系统黑屏

楼主(2022-05-01):
屏蔽集显独显都不显示,d壳一上就进系统黑屏,不上d壳开机一切正常。有师傅们遇到过吗?头大两块主板同样问题。单独不上d壳都一切正常

网友:
都正常上壳d壳就进系统黑屏

网友:
大哥们别光点赞啊,给点思路

网友A:
是不是装上后屏线被压住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上后屏线被压住了阿

它进系统桌面前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打螺丝的问题

网友:
不是,上后盖没上螺丝盖上开机就黑屏。

网友B:
不装后壳,后壳凸出的地方按, 侧面USB VGA主板那边掰着开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后壳,后壳凸出的地方按, 侧面USB VGA主板那边掰着开始试试

好。我试下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板子有点变形

网友D:
你把主板与c壳之间也像d壳这样绝缘看看,还不行就查查休眠信号。

网友:
是不是板层有断路,一压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个戴尔笔记本盖后盖就不充电,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网友E:
看下耳机那一排有没有铜箔断线 开焊

网友F:
有没有打d壳螺丝、如果是打了螺丝就是螺丝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流弊 这绝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G:
是不是散热模组变形了  先不装模组扣上d壳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与壳子短路了

网友:
LID问题巴巴爸爸爸爸

网友H:
搞定了兄弟们。d壳的问题。买了一个带扩展楼的d壳,好了完美解决。但是好奇。原先的d壳我把一切凸起全部老虎钳搞掉了,全贴了绝缘胶。还是一上就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主板与c壳之间也像d壳这样绝缘看看,还不行就查查休眠信号。

搞定了。d壳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板子有点变形

搞定了。d壳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板子有点变形

搞定了。d壳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耳机那一排有没有铜箔断线 开焊

搞定了。d壳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打d壳螺丝、如果是打了螺丝就是螺丝的问题、我遇到过

搞定了。d壳原因

网友:
哈哈,实在被逼的

网友:
搞定了。d壳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散热模组变形了  先不装模组扣上d壳看看

搞定了。d壳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定了兄弟们。d壳的问题。买了一个带扩展楼的d壳,好了完美解决。但是好奇。原先的d壳我把一切凸起全部老 ...

也是绝了。。。。

网友:
你那d壳贴满胶带了都不行,怎么换了d壳就好了呢?

网友:
你那个D壳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换风扇试试。

网友:
键盘问题,我在华硕笔记本遇到过,开机在键盘上还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