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 板载4G内存改8G 内存

楼主(2022-05-01):
在闲鱼买了一台二手710S-13ISK ,CPU 是I5 6200 ,内存是4G 。还是板载打黑胶的。买回来内存太小。准备换8G 内存。以前没有升级过板载内存,正好那这台练练手

因为以前没升级过板载内存。先在论坛问问改那些电阻,发了个求助贴子。就一个回答的,加了微信。给说了4个电阻位置,但是移动那几个电阻他也没试过。得自己试试。账号是562549022。在此表示感谢,给他发了20元红包也没收。那先拿内存练练。发了5个内存颗粒和钢网。颗粒是拆机的45元一个。找了三根正常使用的DDR3 4G内存.练了两天。换坏了一个。其它两条重置颗粒,正常使用。颗粒和钢网到了开换。先给这个小工具拍个图片。拆黑胶好用。

因为打了黑胶。不好换。先用锡箔纸把CPU 粘住。给内存多加焊油,风枪的温度450度风速65,把颗粒外面死角的黑胶用镊子除去。用这个小撬刀,从颗粒中间试探往里插。只要是里面的锡珠融化了,轻松就能插到里面。然后一边加热,一边抬小撬刀很快颗粒就下来了。除了拆第一个颗粒,没找对方法掉了几个点。后面三个颗粒,就是掉点掉的也是空点。

换颗粒就简单了,买回来的颗粒都是值好的球。直接装上。风枪温度420.

安装好颗粒后,就是移动电阻了。图纸也没说明,只能一个个试了。 图片上画圈的两个电阻,原来在右面移动到左面就可以了。

上电测试正常。一边就过了。上张显示图片

最后奉上图纸和点位。

网友:
恭喜,一次成功

网友(2022-06-02):
我生了个16g

网友(2024-10-18):
改16G才够用

网友(2024-12-29):
请问一下,改8G你买的是哪个型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