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 帮忙分析下这个图

楼主(2022-05-01):
  VCC5M转VCC5B  由VCC5B_DRV控制产生 不明白产生之后为什么又经过2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和VCC5B_DRV这个脚相连
实测就是把二极管拆了 也不会影响VCC5B的产生 实测VCC5B_DRV的驱动电压是14V多 拆了二极管也是 本以为是不是给VCC5B_DRV这路在不输出控制的时候提供一个上拉 找遍了vcc5b也没有和其它的电路相连  搞不明白

网友A:
这个我个人理解,也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不予采纳就行了。VCC5B_DRV是Q103的控制极,当VCC5B_DRV时高电平的时候Q103导通,VCC5B就转换为VCC5B。当VCC5B_DRV时低电平的时候Q103截止,VCC5B就没有了。其中c796与r940应该是控制极的延时电路,二极管则是后面有短路的时候,控制极也会检测到,就会不通过Q103直接拉低VCC5B,用来保护后继供电芯片。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找不到就看看VCC5B_R 都是一路电嘛!不要纠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个人理解,也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不予采纳就行了。VCC5B_DRV是Q103的控制极,当VCC5B_DRV时高电平的时候Q103导通,VCC5B就转换为VCC5B。当VCC5B_DRV时低电平的时候Q103截止,VCC5B就没有了。其中c796与r940应该是控制极的延时电路,二极管则是后面有短路的时候,控制极也会检测到,就会不通过Q103直接拉低VCC5B,用来保护后继供电芯片。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二极管的作用大佬应该分析的对 利用反向击穿的特性 当vcc5b短路时  二极管反向击穿 就会把vcc5b_drv给拉低 这样q193就会停止输出 但对电阻的分析大佬说是廷时不能理解1:就是一个一级转二级的供电为啥要延时? 又不是复位是电路2:廷时电路是串联的电阻加电容  而这两个是并连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做廷时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的作用大佬应该分析的对 利用反向击穿的特性 当vcc5b短路时  二极管反向击穿 就会把vcc5b_drv给拉 ...

本来电容在充电时不能突变,在电容充电是大电流慢慢下降而电压提升的过程,只不过取决于电容容量的充电时间,R940可以起到保护泄放和稳态mos,  还有当4脚短路时,也要当r934损坏和满足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才可以拉低3脚吧,除非mos管损坏,个人理解3脚和4脚并联电阻和二极管也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
看不懂,不过支持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