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楼主(2022-05-01):
华硕的P8H61今天修的扯 主板最开始的故障是没有复位 有时钟 VR-REY 有了  到PCH的没有 排阻上面都没有点 怎么会断线那么多了 飞线吧 复位出来了 后  跑马后到F2掉电 检测内存供电1.35V  不正常 更换RT8120 电压1.5VOK了 但是还是掉  刷BIOS  OK了  一张 搞了很久   大家都是知道的B85-PRO GAMER 这个主板不是大家的ME通病 我真的郁闷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便宜让我赚赚呢 时钟都没有 却电压 CPU供电都没有 打开点位 开启信号没有来 开启信号是有pch的供电1.05V经电阻过来 但是电阻一头有点 一头没有 明显就是MOS管拉低了几个MOS管 怎么拆呢 G级 那个有V就先拆那个 就是Q735的G有了1V N够明显就是D的电压被拉低 取掉 开启信号来了 OK   最后一张就是大家都懂行的rt8065  县城这种地方根本我就没有芯片 我怎么办呢 我就直接吧B85PRO的8065 取下来改三个电阻 吧他的芯片取下来给z97上面去 这个的故障也是奇葩 ME的电压是1.1v 运气还是算比较好的 偏高 PCH没有挂掉 换了芯片每次都OK了 亮机 的照片 没有照到   师兄加分点  下次不想发台式机了 下次一定要发一个笔记本的

网友:
第一个就真心难搞了,如果没有点位对着搞,跑线跑到头大。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真方便

网友:
俺就来看看诊断卡啥代码,话说有图纸能省不少跑线路的时间。能不能修很多时候容易判断。

网友:
感谢大佬无私分享

网友:
疑难杂症,太厉害了

网友:
可以改几个零O电阻!

网友:
大佬技术太牛

网友:
改哪3个电阻呢?

网友:
b85Pro,me供电改三颗电阻就不用换芯片了,老毛病

网友:
有片华硕z97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啥故障

网友:
一块主板这么多故障

网友:
GYIP' HYT;  ;UTUGHYF  HGTV JNJ;/K v不好刚恢复规划那你宣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