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Q300 PS3110主控 开卡教程(小白篇)

楼主(2022-05-01):
最近疫情在家闲着没事,翻出了一块不认盘的Q300,用它做个开卡教程!
Q300的主控是PS3110,论坛和网上有很多开卡的教程,但都不是特别详细,今天写个教程,为考虑新手,内容可能会有点繁琐,各位大神勿喷哈!

前言,PS3110的开卡不像慧荣等其他主控有MPTOOL工具,可以直接傻瓜式DIY。步骤略微有些繁琐,大概步骤分为:确认颗粒制程-选择适合的官方固件-将官方固件制作成刷写程序-刷入固件-修复。下面我们一步一步来。
这里先说一下,识别颗粒制程和刷入固件后修复固件的步骤,可以使用硬盘盒,但刷入固件这个步骤,我接硬盘盒是不认盘的,不知道其他大神用的什么桥接,我这里只能接到电脑的SATA口上刷写。
下面开始
首先确认硬盘的颗粒制程。将硬盘短接后上电。电脑识别后松开短接。

然后使用phison_flash_id这个工具来识别颗粒制程,以我这个盘为例,查询到的结果:

我的硬盘比较多,排到了12个,唉,真的欠日本天皇一张电影票!

然后我们通过官方给出的制程定义来选择正确的官方固件
SAFM00.* 适用于Micron MLC
SAFM01.* 适用于Sandisk MLC
SAFM02.* 适用于Toshiba MLC
SAFM22.* 适用于“UFS”MLC闪存驱动器(东芝)
SAFM32.* 适用于容量为1-2TB的MLC闪存驱动器
SAFM11.* 适用于19nm东芝TLC闪存驱动器
SAFM12.* 适用于15nm东芝TLC闪存驱动器
SAFM13.* 适用于BICS3(3D)东芝TLC闪存驱动器
SAFM16.* 适用于BICS3(3D)东芝TLC闪存驱动器(无SLC缓存)

查询得知我这块硬盘的颗粒是19nm东芝TLC,那么我们就要选择SAFM11开头的固件。我在这里选择了官方固件大全里的SAFM11.3_26022016.BIN为例。

下面我们来制作固件刷写程序,这里我们要用到另外一个工具build-s10-flasher。
将这个文件包解压缩之后,再将刚才我选择的SAFM11.3_26022016.BIN文件复制到这个文件夹里。

然后我们来制作固件刷写程序,因为这里需要一些编写批处理文件的基础知识,为照顾小白,所以我简单解释一下。
在这个文件夹里,会有一个run-build-s10-flasher.cmd的批处理文件,我们在这个文件上右键选择编辑,或者用记事本打开。
官方给出了编写格式如下:
Build-S10-Flasher source full fw.bin [replace main fw.bin] [-s<drive size>]
看不懂的请参考下面例图:

这里要注意空格 以及其中的标点是“.”而不是“。”
官方定义容量大小的数值:
60G     117231408
64G     125045424
120G     234441648
128G     250069680
240G     468862128
256G     500118192
480G     937703088
512G     1000215216
960G     1875385008
1024G   2000409264

批处理文件编辑好后保存退出。然后双击run-build-s10-flasher.cmd这个批处理文件。一秒之后文件夹里就会出现一个XXXXXX.exe的刷写程序了。

将硬盘接上电脑的SATA口,短接的同时开机,待电脑亮机后,松开短接。

进入系统后,打开刚才制作好的XXXXXX.exe刷写程序识别硬盘,点击Upgrade Firmware刷入固件。

正常情况下,刷写程序会报以下错误,别惊慌,其实固件这个时候已经刷进去了。

下面再用修复程序给硬盘修复一下固件就可以了。电脑关机,取下硬盘,将硬盘接上硬盘盒连接电脑,这里不需再短接。
打开repairs10修复工具,选择好硬盘,输入个Y回车,等完成之后,重新插拔硬盘,就大功告成了!

PS3110的主控刷入官方固件之后,硬盘的型号和序列号都会变成官方的了,属实让强迫症患者抓心挠肺。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如何修改硬盘型号和序列号。
这里要把步骤回到刚刚刷入官方固件报错,准备修复的时候。
我们用16进制的编辑器对repairs10修复工具进行编辑,我这里用WinHex演示。
打开WinHex,加载repairs10修复工具里的repairS10.exe文件,头又大了是吧?都是乱码。没关系,我们只需要看的懂英文和数字就行。
选择搜索-查找文本(Ctrl+F)官方固件的硬盘型号一般都是SSD Smartbuy。我们就查找这一段字符。而后面的那段就是序列号。

16进制编辑器并不能像文本编辑器那样使用删除再写入的方式进行修改,只能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进行替换,简单解释就是,左边的编辑区每两个字符的组合,对应右边显示区的一个字符。在右边显示区,将光标定位到第一个字母S上,然后手动逐个输入替换,而且只能在图中显示选定的阴影区域内编辑,不能超出!否则会出错!这是修改后的图例。

更改完成保存退出。然后再用更改好的修复程序修复刚刚刷入官方固件的硬盘就完美了。
我上传的文件包里,已经是我修改好的Q300 120G的修复程序,其他同理更改好后修复。

教程大概就如此了,文中所提及的几个工具我统一打包,至于固件,网上很多,自行搜索,我就不上传了。
打完收工,撒花。

附工具打包网盘:
提取码:a43e

网友:
我直接跑 DRT  名字任你改 SMART 重置   你这样只是更新固件  不是开卡

网友:
写得很详细,不过我是用PC3000直接开出来,也很简单,傻瓜式

网友(2022-07-25):
刚好有个坏的,试一下,感谢!!!!

网友:
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