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MateBook13 NX8309 CPU挂了

楼主(2022-05-02):
维修日期:2022.5.1
送修故障:不开机
维修结果:CPU挂了,+V1P05A阻值对地,退机
外壳型号:华为MateBook13 WRT-W19
主板板号:NX8309_PCB_MB_V5 HF
原理图及位置图:(点击下载 密码9kv3
主板正面扫描图:(点击
主板反面扫描图:(点击

七里香。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这图片牛啊,咋这么清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从分享来看,高手很专业

网友:
用华为的都有钱人,换个CPU啊!

网友A:
换CPU可以挣钱的,为什么退机了?

网友:
板载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可以挣钱的,为什么退机了?

一个U成本,1000

网友:
我上次一台华为的笔记本也是CPU问题,是个AMD的CPU,淘宝上要650元,后来找到一个工程版的260元,报了650元

网友:
这什么设备拍的

网友(2022-06-19):
一样的问题...PL501短路,PL201 对地20 ...放弃

网友:
感谢提供的图纸。

网友:
有华为的图纸,牛

网友B(2022-07-30):
一直转圈圈,啥存储设备就是过不去。nvme,typec都不行,pe,ghost,iso镜像都不行。哪位大神提供点儿线索

网友(2022-10-16):
引用 网友B:
一直转圈圈,啥存储设备就是过不去。nvme,typec都不行,pe,ghost,iso镜像都不行。哪位大神提供点儿线索

CPU挂了,告诉你只要是华为CPU上管短路的,直接放弃吧

网友(2023-11-20):
这图真清楚。

网友(2024-04-03):
换U就行了

网友(2025-02-19):
找到稳定的材料来源是一个事
报价报的过又是另外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