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379V这种现象是屏有问题还是电路板有问题

楼主(2022-05-02):
AOC I2379V,
好好的使用中,忽然出现如下现象,屏幕下方1/3面积,时而显示正常,时而不正常。(正常和不正常的交替时间相同) 不正常时的屏幕

正常时的屏幕

网友:
一般是玻璃板的问题。你可以重新插拔屏显试下,如果不行,估计放弃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估计是玻璃排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