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G27显示色彩不对

楼主(2022-05-02):
    一台hkc g27    正常显示   有时候就会底色变蓝或黄色   关掉重开又正常  各位大佬遇到过么。 驱动板换了  怀疑屏问题

网友:
咦  难道这么多天了 没有大佬碰到过

网友A:
是屏边板坏了,换个屏边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边板坏了,换个屏边板就好了

感谢  放弃  边板不值钱 主要没压屏机

网友:
屏坏了   是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