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主板有时候能开机

楼主(2022-05-02):
主板拿到的时候 不触发 但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开机能开机 客户也是反应机器有时候能开机 开机用一会就关机了就不能再次触发  检测到DPWROK电压没有 4脚没有3V导致南桥不能工作  这个双门电路 就不用去管了 直接点 取掉 吧45脚链接到一起 其实之前都是去查过RSMRST信号的  就忘记去查这个信号了 差点就以为PCH坏了 这个是可以开机的  我开了很多次了 都没问题 总结 还是双门店路有问题 我刚开始打到1脚只有1V了  应该是芯片坏了 吧电压拉低了 所以有时候不能去查了RSMRST这个信号就直接 就忘记去看之前的时序  导致 判断失误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  多谢分享经验,对我们新手很重要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

网友A:
有图纸能省很多时间,不然真的不容易搞,问题是图纸不好找,很多人有,也不放出来造福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能省很多时间,不然真的不容易搞,问题是图纸不好找,很多人有,也不放出来造福大家。

人家很多都是淘宝花钱买的,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网友:
有图纸会快很多,如果没图纸就要调用大脑里的图纸结合跑线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能省很多时间,不然真的不容易搞,问题是图纸不好找,很多人有,也不放出来造福大家。

人家花钱买的图纸大部分是要挷定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