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X58主板3vdual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22-05-02):
型号:GA-X58A-UD3R 2.0
图纸来源:鑫制造
故障:不开机,5VDUAI生成3VDUAI的Q36原件的3脚对地短路

这么复杂这主板,没有图纸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还好鑫制造上电路图还是免费的
Q36 的3脚对地短路,拆除后故障依旧。Q36在图纸上看,是5VDUAI转3VDUAL,在图纸上搜素3VDUAL,
注意区分3VDUAL和3VDUAL-PCH和3VDUAL-USB3不是同一个。这里有个小技巧,3VDUAL通过电阻上拉信号的不看,一般不会对地短路。
重点找3VDUAL做供电的

重点查找网卡芯片的供电,拆除网卡和滤波电容后故障依旧

图纸上看网线接口处还有一个发财电容,D3打值不短路

到这里就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放了一天,第二天接着翻图纸

3VDUAL还给U49芯片供电,U49是个什么鬼?发现U49的脚位有问题,48和49脚看着连在一起了

最终找到问题了,这个芯片被人压到了,U49使3VDUAL对地短路了, 上油补锡修好。上电各路电压都没有问题,这个主板电压是真的多。

网友A:
烧机大法啊,专治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啊,专治对地短路

烧机这个芯片就挂了

网友:
必须点赞,写题发帖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