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X99A主板没有复位 不跑吗 。CPU不发烫求思路

楼主(2022-05-02):
V星 X99A 台式主板,可以触发 CPU电压大概是1.7V 。但是CPU不发烫。主板各路电压都正常出来了。。该查哪里。。A11对地阻值 也正常。。就是没有复位3.3V 求思路??

网友:
CPU供电。有一组 上下管驱动异常。其他组都正常。这驱动异常找到驱动芯片也没有头绪。

网友:
这个我好像有点位图

网友:
既然没有复位那就应该查供电和时钟!

网友:
看下SVID真常不

网友A:
还是cpu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CPU供电哪里 发现有一组上管和下管驱动异常。其他组驱动都相同。。驱动芯片 到主芯片驱动。就没有思路了。时钟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cpu供电不正常吧

是的有一组CPU上管和下管驱动都异常 。驱动芯片到主驱动芯片的供电都正常。。时钟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