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kxu6870平台主板维修案例

楼主(2022-05-02):
开机按pwrbtn开机无显示,不插内存不报警,所有电压OK,BIOS正常,按上电时序查信号都没问题,BIOS芯片各个pin电压也OK,spi接口读写正常,clk有信号,cs有规律的周期信号,重植CPU就OK了。

网友:
你有图纸吗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板子,学习了

网友:
兆芯开先的CPU啊,还集成了显卡,桥。

网友:
国产的主板,第一次见到

网友:
以后没有点技术恐怕没办法修复了,CPU直接焊上了

网友:
加焊一下不就好了吗?还用重值吗?

网友:
这系统强吗?

网友:
国产的是不是发热量很大

网友:
国产主板桥都没有了 估计直接换U

网友:
参照几年前的AMD的主板来修,
CPU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