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2-05-02):
这芯片找不到!!很烦脑!求大神

网友A:
指甲该剪了,你的图片估计也没人能的出来

网友:
都看不到芯片的型号,如何能帮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甲该剪了,你的图片估计也没人能的出来

芯片小!!上面的字是turbo

网友B:
你得先学会拍照。再去学维修。。8 )

网友:
莫得显微镜?

网友:
可以用放大镜放大了再拍照嘛,你这种完全就是考我们的眼力。

网友:
得看数字,你这图一张比一张模糊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放桌子上面拍

网友:
你自己看得清楚吗?别人如何帮你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华硕TUF系列主板上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学会拍照。再去学维修。。8 )

网友:
什么东西上面的芯片 什么位置

网友:
看不到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学会拍照。再去学维修。。8 )

华硕主板特有

网友:
最大的标志是品牌名,下面才是型号。按丝印去搜就行了,百度,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