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270显存位置

楼主(2022-05-02):
测出来一个显存报错,但是这个好像不一样,不都是A1A0B1B0C1C0吗,这个怎么没有?直接就是ABCDEF的?求指教!

网友:
我也不太懂,帮忙顶一下

网友:
逆时针低二颗,没错就是ABCDEFG

网友A:
A=A0 B=A1 C=B0.....以此类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A0 B=A1 C=B0.....以此类推

请问逆时针第一颗不是A1吗?

网友C:
这个卡,搞核心就对了

网友:
a卡是a0开始,过后a1 。n卡才是a1然后a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逆时针第一颗不是A1吗?

A卡和N卡是相反的,N卡第一颗是高位,A卡第一颗是低位。

网友D:
N卡第一颗是高位,A卡第一颗是低位。
高位就是先1再0  = a1 a0  b1 b0
低位就是先0再1 =  a0 a1 b0 b1
什么高位低位 就怕你们学会了  故意说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N卡第一颗是高位,A卡第一颗是低位。
高位就是先1再0  = a1 a0  b1 b0
低位就是先0再1 =  a0 a1 b0 b1
什么高位低位 就怕你们学会了  故意说难点

多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搞核心就对了

换了一个显存没好!是核心挂了吗?

网友E:
一样的故障,楼主换核心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显存没好!是核心挂了吗?

加焊核心 ,不好就重植,

网友F:
只是核心虚焊,干一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样的故障,楼主换核心了吗?

没有换,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是核心虚焊,干一把就好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核心 ,不好就重植,

加焊不好。

网友:
加焊不行果断重植

网友:
这是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