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2800主板

楼主(2022-05-02):
佳能G2800主板捡漏回来两个通电测试5400  维修模式5400  6000错误 应该是正常的 顺便刷了固件清零后测试也是正常提示开机连接电脑错误5400  维修模式5400  6000错误

网友A:
佳能售后?  不知道5400  6000代码含义?  你是要告诉我们出现这个代码处理方法呢?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佳能售后?  不知道5400  6000代码含义?  你是要告诉我们出现这个代码处理方法呢?  还是。

我没用机器测试脱机测试的 要是不懂你就不要乱回复

网友A:
笑死了,脱机的,G2800怎么看到的5400,既然链接电脑了,看到代码了,就知道含义了。 读了个主板数据,就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笑死了,脱机的,G2800怎么看到的5400,既然链接电脑了,看到代码了,就知道含义了。 读了个主板数据,就看懂了?

我测试通电正常就可以脱机正确通电测试5400就是对的其他都是错误的要是不懂不要乱评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笑死了,脱机的,G2800怎么看到的5400,既然链接电脑了,看到代码了,就知道含义了。 读了个主板数据,就看懂了?

你是概念没有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2022-06-01):
谢谢分享,有您迅维更精彩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测试软件,能分享下么? 5508146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