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 BOOK 450 故障不开机,求图纸或MOS型号

楼主(2022-05-02):
各位维友大神HP PRO BOOK 450 故障不开机,拆开发现管子烧了,求图纸或MOS型号

网友:
板号:DAX8QAMB8D0 REV

网友A:
新制造里面有你需要那张图我截图给你

网友:
而且从照片看没有元件号,没有点位的话有图纸也没用,而且这板子是11代U,估计是没有

网友:
新款HP的机很多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制造里面有你需要那张图我截图给你

谢谢啦,但是不是这图哦,这个是新款DDR4的

网友:
看样子像隔离管,先测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测量管子后级对地阻值

网友:
没图纸的话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