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560D 4G卡 4个显存 现在其中 ...
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560D 4G卡 4个显存 现在其中一块显存坏了 拆下来2个 然后

楼主(2022-05-03):
然后刷个2G的bios (还真有哦) 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用试 不行 除非你能重修改bios资料 层面上进行修改后 在刷入

网友:
4g和2g的都是四个ddr,只是容量不同。所以你说的方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