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求小米171501主板 元件的高清图、丝印型号

楼主(2022-05-03):
type-c 接口标红位置的  三极管烧糊了,看不清楚丝印,请那位大哥告知下。

网友A:
在自己的主板上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一样的,像这样烧没了的,但凡能看清楚一丁点字迹的就现在主板上找找,一般主板上的这种小料只要不是特殊都会有好几个相同的料

网友:
谢谢大哥,这个图纸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自己的主板上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一样的,像这样烧没了的,但凡能看清楚一丁点字迹的就现在主板上找找,一般 ...

烧的一点都看不到了。像是a11的丝印,不太敢确认,像是个开关二极管

网友B:
或者,能帮我找下,同型号管子,在板上还没有,我有位置图。我想看下丝印。

网友:
麻烦问下大神,这板上没看到有板号呀,怎么找到的图纸?

网友(点评):
板号肯定是有的。楼主的图上没有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者,能帮我找下,同型号管子,在板上还没有,我有位置图。我想看下丝印。

图纸就是在这个论坛里下载的。还要看什么丝印,截图上真正型号都有了。
就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懂的自然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就是在这个论坛里下载的。还要看什么丝印,截图上真正型号都有了。
就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懂的自然 ...

管子已经买过了,,,想要个电路图。。。。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就是在这个论坛里下载的。还要看什么丝印,截图上真正型号都有了。
就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懂的自然 ...

谢谢大哥,按照你的提示,图纸我也找到了

网友:
后级可能有短路

网友:
图纸已经找到,用键盘灯的管子先代替了,目前已经修好了。

网友:
后继3V短路,不是小活。。

网友:
小米笔记本能找到图纸也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