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6、7、8、9代Bios刷ME模块不能再用HEX和UEFITool吗

楼主(2022-05-03):
最近一直从论坛上学习如何刷ME,看到很多人说6代以后的7、8、9代平台Bios合成纯净ME 不能再用 WinHEX 和 UEFITool 合成了,有可能会引起问题,都推荐用Intel官方的Flash Image Tool工具,不太明白为什么。从原理上讲只要ME文件正确即使用HEX和Uefitool也应该没区别啊,这是什么原因大佬能给解释下吗?

网友:
自己爬论坛吧,这都是烂大街的东西啦

网友:
有些关键参数要配置的。英特尔提供的纯净ME里面是不含具体配置,需要主板厂商自行配置。
所以需要用Flash Image Tool从现成的BIOS文件内提取,然后应用到纯净ME里

网友:
6代开始就不能用这个了。

网友:
高手才用winhex 我一般用coffetime

网友:
小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