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 REV1.1待机不出3V 5V 通病

楼主(2022-05-03):
华硕X555LP REV1.1待机不出3V 5V 不上电
全板无短路的情况下,待机芯片轻微发烫,换待机芯片无效。请换掉EC旁边的 14脚3V转换芯片(在EC的右上角)马上好。

网友:
遇到过很多台了吗。。。。。。。。。。。。。。

网友A:
LD0 短路了? 下次遇到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0 短路了? 下次遇到看看。

LDO不短路
LDO 3   实际测量 3.2V
LDO5   实际测量 4.8V
3V 5V 电感,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