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G40-30,进PE鼠标、触摸板全无反应

楼主(2022-05-03):
   头一次遇到这种故障,进PE后鼠标、触摸板全没反应了,连图标也不出,这还肿么装系统??百度搜索进BIOS里找到Integrated Peripherals Option (外部设备选项):
  1.USB Controller (USB控制器) 设置为Enabled ;
  2. USB Keyboard/Mouse Support (USB鼠标/键盘控制) 设置为Enabled;
  然后保存后退出。
  可是,这台电脑的BIOS里面并没有这些选项啊!不知刷BIOS能解决吗???

网友A:
抱歉,以上问题已经解决了。刚刚又去百度搜了一下,这好像是G40-30的通病,BIOS里改一下4处设置就可以,吼吼~~~

BLJ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果然是BIOS问题。。!

网友:
更下到最版本BIOS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以上问题已经解决了。刚刚又去百度搜了一下,这好像是G40-30的通病,BIOS里改一下4处设置就可以,吼 ...

能请教一下是哪4处设置吗

网友:
改 BIOS 里面的选项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把xhci选项改一下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换其他pe解决。

网友:
学习了。没有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PE USB驱动问题  笨

网友: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