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暗影精灵2显卡旁稳压还是啥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2-05-03):
暗影精灵2板子型号DAG35AMB8EO REV:EGTX960M显卡显卡旁一个芯片烧了。焊盘也烧了。开机短路冒火花。把焊盘给处理了下不短路了。烧的坑比较深。3层板烧透了。芯片烧了不知道型号
目前开机CPU GPU 南桥都有温度,开机后几秒钟后断电重启。
有时开机屏幕白色,有横纹跳动,多数屏幕黑屏只能看到有横纹跳动。但是不亮。大写键盘灯跳动几秒后重启

.

求图上芯片型号

这个焊盘有啥好的办法处理吗?表面一层,绿油下一层,PCB板隔开往下一层共三层

网友A:
这还能修吗,我的哥,好家伙,看着是显存供电芯片

网友:
能不能改个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能修吗,我的哥,好家伙,看着是显存供电芯片

应该问题不大。不行就飞线,照点位图来。关键是点位图上没标这个IC的型号。

网友:
改集显不会改。。

网友:
这样显卡也坏了

网友:
你要是不确定是什么型号就去买料板,买的时候特意指明是哪几个芯片是要有的

网友:
谢了我下来看看电位图

网友:
看运气吧。我开机屏幕有反应,暗屏下有横纹跳动。偶尔白屏显示有横纹跳动。估计就是这颗稳压还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找到了AOZ2263QI-18这个是芯片名称
AOZ2263QI-18是一种高效、易用的DC/DC同步降压稳压器,工作电压28V。
该装置能够提供12A输出电流连续可调输出电压低至0.8V(±1%)。
一个专有的恒定时PWM控制与输入前馈的结果在超快速瞬态响应,
同时保持相对恒定的开关频率在整个输入电压范围内。
定时可以在外部编程到2.6微米。
该器件具有多种保护功能,
如VCC欠压锁定,逐周期电流限制,输出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和热关机。
AOZ2263QI-18可在一个4mm x 4mm QFN - 22l封装,额定在40°C + 85°C环境温度范围

网友:
很明显 显存供电芯片 显卡估计也废了

网友B:
只要有图纸和点位,打上绿油慢慢飞线,虽然工程量是大了点,又或者买块一样料板把相同的地方切割下来对着图纸点位飞线也行

网友:
没注意看图,你这估计是显存供电吧,显卡和显存不知道还活着没有,估计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图纸和点位,打上绿油慢慢飞线,虽然工程量是大了点,又或者买块一样料板把相同的地方切割下来对着图 ...

割下来就难受了量太大了。目前就三层。全部逐层清理了。等芯片到了上绿油飞线看下。显卡核心上电后微热和南桥差不多。处理器应该没问题正常升温的温度。三大核心都没有烫手的程度。

网友:
唯一就是不知道这3层铜箔片是通向哪里的。这图上也看不出来。也不好全切断飞线。打阻值都是互通的对地。不过不短路了。不然肯定还要冒火花,就和刚开始拆下芯片上电一样。。非常刺激。周边的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对地无穷大。

网友:
改啥集显,这个不装显卡都能亮机,直接断开

网友:
显卡短路的话,直接拆掉不装,

网友:
这种问题对于你这种大神肯定分分秒! 因为你太自信了

网友:
独显应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