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 AMD 显卡上的内存

楼主(2022-05-03):
让我们以 Sapphire Pulse RX 5500 XT 8 Gb 为例,考虑如何检查 AMD 卡的视频内存,尽管它是全新的。

对视频的几条评论激发了创建这样一个 pontent 的动机,其中我谈到了检查 NVIDIA 视频卡的内存。

要进行测试,您需要一个 Arch Linux 系统的镜像,可以从官网下载。也是一个允许您执行检查的脚本。在这种情况下,请考虑其中的几个。

在 USB 闪存驱动器上使用 rufus 程序,在我的情况下,容量为 4 GB,我们将编写操作系统。

最后,关闭程序,我将脚本复制到闪存驱动器的根目录。

然后我们重新启动计算机,当它启动时,我们进入 BIOS 或 UEFI 设置。在本节右侧的初始屏幕上,我设置了从 USB 闪存驱动器启动的优先级。

然后,按 F10,保存所做的更改并重新启动。

在我的情况下,显卡通过竖板连接到电脑,图像通过一体机输出。

因此,如果一切都正确完成,Arch Linux 系统应该会启动。

之后,在操作系统环境下,我输入命令

# lspci -v,显示所有 PCI 设备的详细信息。要滚动显示的数据,您应该使用组合键 S shift + PageUp 或 Shift + PageDown。如果这没有帮助,那么您可以使用命令

# lspci -v | 更少更多,然后按向下箭头向下滚动输出。在这里,您需要找到有关视频卡的数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访问其内存的地址。

在您的情况下,它可能与此处介绍的不同。使用上述命令 (cd /run/archiso/bootmnt) 写出指定值后,我进入 bootmnt 目录。通过编写 ls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需要几个脚本。

您可以通过编写例如./(斜杠)或python3 来运行它们。对于这个(direct-mem-test.py) ,我另外指定了内存地址及其大小,例如 8 兆字节。

# python3 direct-mem-test.py 220000000 8

在我的案例中,工作的结果是这样的。

根据多个来源,要确定故障罐的数量,您应该将显存芯片的总数除以该值。因此,事实证明,四分之四对我来说是错误的。同时,我想指出该卡绝对可以使用,并且在采矿以及furmark测试中工作时,它可以完美运行。

基于此,我只能假设对于可维修的卡,给定的数字趋于 1。

现在让我们尝试使用下面的脚本,我们在最后指出要检查的内存量(以兆字节为单位)和 jar 的数量。

# python3 dmgg.py 220000000 10 4

为了找出卡上有多少芯片,需要对其进行拆卸,

您也可以尝试在网上搜索此类信息。

正如我所说,我有四个,每个 2 GB。与之前的脚本不同的是,在当前的脚本中,根据检查的结果,报告显示显卡的内存正在工作。

如果情况相反,则会显示出故障的内存芯片的数量和它们的数量。判断一个有缺陷的罐子应该从右下角逆时针开始。

此外,我决定执行一项检查,表明内存芯片的数量不可靠

# python3 dmgg.py 220000000 10 8

尽管如此,结果还是一样。

工作结束,要重启电脑,需要输入命令

# reboot,如果你想关闭它,那么

# 关机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检测方法,有的卡只用简单的工具还真是测不出来缺陷的

网友:
软件下载了 不会用啊 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