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外接12V短路,用烧机大法应该怎么接线呢

楼主(2022-05-03):
如题,求教各位大神用烧机大法输入电压接一路就可以吗?看抖音上的师傅从直流电源出来的输入电压一分为二接在了板子的两个位置,这是为了什么?另外输入电压调多少合适呢?谢谢各位指教,初学不是很明白!

网友:
另外想问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
除了烧机以外的

网友:
兄弟啊,一点点经验都没有就不要搞了

网友A:
兄弟,烧鸡还是不要瞎搞,小心故障扩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烧鸡还是不要瞎搞,小心故障扩大化

调低电压烧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