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杂牌 TP.VST59.PC1 39寸液晶电视数据

楼主(2022-05-03):
主板TP.VST59.PC1  屏E39OSG02
一个正装一个倒装的,刷完花屏的调整下屏参数,菜单1147进去,通用设置 LVDS MAP加到画面正常即可

网友A:
谢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的你加分。

网友B:
好资料,踩个脚印,说不定以后有可能用得上。大家都出份力,以后找资料就容易多了。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的你加分。

谢谢朋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踩个脚印,说不定以后有可能用得上。大家都出份力,以后找资料就容易多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