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660ti

楼主(2022-05-03):
求助一下!这个gtx660ti那个是a1a0  b1b0  c1c0

网友A:
记得是正面和背面 一组看成一颗 不过660检测报错的话 基本是核心虚焊的问题 干核心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正面和背面 一组看成一颗 不过660检测报错的话 基本是核心虚焊的问题 干核心就对了

前天拆了正面两个然后知道了一丢丢!!然后你这么一说就对上了!感谢!这卡显存坏了一颗!跑鲁大师花屏!a1换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