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mos管

楼主(2022-05-03):
输入键19V,G键待机15V,按开机键,变成8.5V,导通,我现在问题是,换上这个mos管,用一次就坏了,G和S,D脚,全部导通了,等于直通了。是G脚电压有问题吗?还是买的mos管质量太差?这个好像G脚耐压25V

网友A:
后级是否有短路。短路烧P管很正常,要先修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是否有短路。短路烧P管很正常,要先修后级

,这个mos管,sgd三个脚,都直接导通了,属于是烧毁了吗?一般不都是直接断路,不通的吗?这个属于直接导通了,然后这个主板很奇怪,有时候测短路,有时候测正常,我拆掉电容,好像不会测出短路了,不过这个电容好像也没坏,3.4v电池充电,电容也能有3.4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是否有短路。短路烧P管很正常,要先修后级

这个主板开机的时候,主板后面的,供电都是有的CPU的3.3v和1V供电也有,这个mos管,装上去就坏,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是否有短路。短路烧P管很正常,要先修后级

后极应该没有短路,后面接了两个大电容,25V,33000uf的

网友B:
有没有拿错MOS管啊,你那个是P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拿错MOS管啊,你那个是P管哦

对的呀AO4407A,这不是P沟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