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杂牌显卡铭速GTX960M 4G DDR5的bios

楼主(2022-05-03):
收到一块显卡,开机提示插独立供电,这个卡是笔记本显卡改装的,怀疑bios有问题,那位兄弟有,能给一个吗?谢谢

网友A:
这改造的要哪一种BIOS

网友B:
我有这卡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卡的BIOS

兄弟分享一下,QQ85315424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改造的要哪一种BIOS

需要这个版本的

网友:
不查下外围电路吗?BIOS造成这个问题好像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卡的BIOS

兄弟,留个电话或联系方式。

网友C:
提示插供电不应该查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插供电不应该查供电吗

这个卡本来就没有独立供电,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就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要不就沉了。

网友D:
试试 750ti的 bios,都是gm107,核心参数都一样,最好比对下gpu外观,一致直接刷750ti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试 750ti的 bios,都是gm107,核心参数都一样,最好比对下gpu外观,一致直接刷750ti的

找了一个750TI的刷了以后驱动不起来。应该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找了一个750TI的刷了以后驱动不起来。应该不对

显存品牌找一样的,2g的也行,确定卡没问题花点小钱淘宝买个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显存品牌找一样的,2g的也行,确定卡没问题花点小钱淘宝买个bios

这个显存好像没有牌子。找不到啊。要是品牌的也好弄。

网友F:
这个简单,查12v独立供电的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显存好像没有牌子。找不到啊。要是品牌的也好弄。

能造显存的就那么几个,一个一个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查12v独立供电的检测脚

不是供电的问题,这个本身就没有独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供电的问题,这个本身就没有独立供电。

这种问题我经常修,不是三极管坏就是分压电阻坏,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这个BIOS。有需要的兄弟,可以留言。

网友G:
修好了吗?
幽灵宫主
修好了。。就是BIOS的问题
详情

网友:
960m 是笔记本的显卡

网友:
有没有核心虚焊了呢,这个信号貌似是核心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吗?
修好了。。就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