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SUS U303L 电流0.18A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2-05-03):
   五一不放假修电脑算不算劳动。好了,废话不多说,有台ASUS U303L.板号:UX303LN。有点图就放心了。到手故障是插电源就电流一直0.18A 掉,0.12A掉, 0.08A掉。反正能自动上电但是每次电流都不一样。

   拆开板大致上电测量一遍,因为掉电太快万用表还是没有办法准确测量,那只能用示波器了。打开点图找到SUSB#固定2通道。再找到PM_PWROK

打一下波,发现竟然是SUSB#先掉。再对了RSMRST, EC_RST。这些都一直不掉

这时随手打了CORE_PWRGD,看波。

再打PU8000  VCCIN_EN,明显开 启先掉。说明CPU供电前还有电压不正常或者不稳定。

当查到这个地方,这个也是一个开关管。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它。

答案就在波里面,自己看

再打PQ9101控制极,电压没有正常起来。正常应该是12V。直接拆开电阻PR9104。这时候已经不掉电了。12V起来正常

问题就是PQ9101的问题,这时候拔电,直接把 4、 5脚直连一起。开机正常了

我的维修水平和我的表达能力只能这样了,看得懂就给加个分,看不懂也可以和我交流,我也只是个徒弟。

网友:
我是小白,看不明白

网友:
大佬,示波器牛逼,理论更扎实,

网友:
直连的吗,这个管子的后级有供电,记得供电还是提供PG的来源

网友(2022-06-13):
17级还徒弟

我这有一个acer4738,以前好好的,这个是i3 380cpu,那个人搞到一个i5 3200,好像是。
装上去了,开机不触发,然后换回原来的cpu后也开不了机了,按一下开关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把cpu取了不装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然后再转。
没示波器,怎么搞

网友:
知道怎么抓波形 但是不知道那个跟那个比对找出问题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