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给详细分析下这个5VDUAL的产生电路

楼主(2022-05-03):
PWOK信号是由电源产生,5V高电平
5VSB是待机
2SK3919是N沟道MOS
P2003是P沟道MOS
我主要不明白,当PWOK为高时,VCC为5V,MOS管应该是D-S导通,图纸是是S-D导通

网友A:
MOS管应该是D-S导通,图纸是是S-D导通

最后这句只有你自己能理解。
PWOK大于2.5V时U17A输出5V高电平,U17B输出12V高电平,Q37导通。

网友:
不要读死书,图纸是对的,sd导通时,p2003这个时候是截止的,所以5vsb就不通了,这个时候只有vcc5,这个电路设计的目的就是这样。

网友:
只知道有电压没电压 原理不是太懂,大神指教

网友:
1.MOS管是双向导通的
2.你的图不完整
觉得有帮助请加分

PWOK小于5VSB,KA393输出低电平的5VDL_G1,控制P MOS管Q293导通,5VSB转换为5VDUAL(这里的还受到P_EN信号的控制)
PWOK大于5VSB,KA393开漏输出,经过12V上拉,控制N MOS管Q37导通,VCC转换为5VDUAL

网友:
我的理解是,q37是个n沟道的管子,它有个体二极管是可以S极流向D极(一般是D极流向S极),但是有压降。当电源送出vcc,vcc5,12V后,电源延时送出PWOK,U17送出高电平到Q37使S极到D极完全导通,抵消压降。Q237是P沟道的,其G极为高,Q237截止,从而达到双供电的切换。有时间做个小实验看看

网友(点评):
二极管没机会导通。因为阴极的更早出现5V,阳极电压没机会高于阴极

网友:
是看作了mos管的二极管体吧,mos应该可以双向导通的,而不是二极管单向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句只有你自己能理解。
PWOK大于2.5V时U17A输出5V高电平,U17B输出12V高电平,Q37导通。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开漏输出,,它本身不会输出高电平,是外部上拉到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17b输出应该是5V,既然输出有12V经过8.2k电阻上拉,因比较器而输出2脚电压依然为5V,个人理解。

393原理
+大于-时,开漏输出,既不输出高电平也不输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句只有你自己能理解。
PWOK大于2.5V时U17A输出5V高电平,U17B输出12V高电平,Q37导通。

好的,错了,谢谢,既然是开漏输出,那就12V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393原理
+大于-时,开漏输出,既不输出高电平也不输出低电平

好的,谢谢,是开漏就12对的。

网友:
不懂,帮忙顶一下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试着来回答一下。
参考《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第二版,殷瑞祥主编。
在alldatasheet上查该芯片的型号,见到它的图形符号,应该是N沟道增强型绝缘栅场效应管。
可以这样来理解D极和S极的导通情况。
G极比S极的电压大得越多,那么S极核D极之间的电阻就越小。
现在G极电压为12V,S极电压为5V,压差为7V,从数据手册中我们得到,当G极电压高于S极电压5V以上时,D极与S极之间的电阻只有5毫欧姆左右,所以可以看作D极和S极直接通过导线相连。
这就是这个电子元件的特性,我们知道就好,不必纠结是D导通到S,还是S导通到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试着来回答一下。
参考《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第二版,殷瑞祥主编。
在alldatasheet上查该芯片的型号,见到它的图形符号,应该是N沟道增强型绝缘栅场效应管。
可以这样来理解D极和S极的导通情况。
G极比S极的电压大得越多,那么S极核D极之间的电阻就越小。
现在G极电压为12V,S极电压为5V,压差为7V,从数据手册中我们得到,当G极电压高于S极电压5V以上是,D极与S极之间的电阻只有5毫欧姆左右,所以可以看作D极和S极直接通过导线相连。
这就是这个电子元件的特性,我们知道就好,不必纠结是D导通到S,还是S导通到D。

感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试着来回答一下。
参考《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第二版,殷瑞祥主编。
在alldatasheet上查该芯片的型号,见到它的图形符号,应该是N沟道增强型绝缘栅场效应管。
可以这样来理解D极和S极的导通情况。
G极比S极的电压大得越多,那么S极核D极之间的电阻就越小。
现在G极电压为12V,S极电压为5V,压差为7V,从数据手册中我们得到,当G极电压高于S极电压5V以上时,D极与S极之间的电阻只有5毫欧姆左右,所以可以看作D极和S极直接通过导线相连。
这就是这个电子元件的特性,我们知道就好,不必纠结是D导通到S,还是S导通到D。

感谢,学习了,我也去翻翻这本书看看

网友:
3楼说得没错。

网友:
待机用下面P管 开机用上面N管
基础有点差

网友:
MOS管具有双向导通性,多看看保护隔离电路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