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S2110报062-360故障

楼主(2022-05-03):
          这机器一开始是不通电,检查了电源板无输入24V 5V电压,检测了整流二极管和开关管开路坏,保险也烧了,把这三样都换了,在上机前测了一下,5V对地阻值600多欧,不知道正不正常。,装好电源板后,开机上电,机器报062360,暂时无思路中,这款S2110主板资料手头少,望同行和同仁们给点思路指点一下。

网友A:
扫描架卡住了,或者相关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架卡住了,或者相关电路有问题,

之前一直都是不报的。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换电源板也是出现这个。刚换电源板可以上纸到一半就卡纸。我把全部纸拿走在开机变成你 这个问题了。无语了。

网友:
主板还有问题,电机驱动后模,保险

网友:
电源板还有问题的

网友(2023-04-17):
我的打印机一样的问题还在研究中

网友:
是这个保险么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有缺陷,一般烧电源板连主板都有问题,所以维修站一般都是电源板和主板一起换,还有厂家出了延保政策,可以质询当地维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