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5-03):
一台联想领像M101DW主板芯片短路,没有这个芯片的参数和资料

网友A:
1、2、5、6脚都是连在一起的,估计是一个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5、6脚都是连在一起的,估计是一个MOS管吧。

应该不是mos管

网友B:
丝印完全查不到有用的信息,分析下电路看看是什么功能吧

网友:
发个大点的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完全查不到有用的信息,分析下电路看看是什么功能吧

为了这个我花钱下载一个丝印手册,也没查到

网友:
这个板子故障率还挺高的

网友:
Q37哦,三极管,具体参数可根据电路分析